S845GL主板诊断卡没有晶振信号、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

楼主(2008-03-13):
一块S845GL主板,上电不自检,但CPU和显卡风扇运转,用诊断卡不显示任何代码,诊断卡上的晶振信号、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指示灯都没有亮,但电源指示灯都亮,这个板电源应该正常吧,便不能启动,请问这样的故障该从什么地方入手维修。学修主板真的不容易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各位了。

网友:
故障说的不够清楚哦,你 应该测一下时钟。供电。复位是不正常的

网友(2008-10-03):
时钟谐振电容一般多大的

时钟谐振电容一般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S845GL主板,上电不自检,但CPU和显卡风扇运转,用诊断卡不显示任何代码,诊断卡上的晶振信号、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指示灯都没有亮,但电源指示灯都亮,这个板电源应该正常吧,便不能启动,请问这样的故障该 ...

不能完全的依靠诊断卡,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而已,要用万用表,用示波器来测测,然后再确定是不是真的没有相应信号。

网友:
这种板子我见的多了,按不过CPU修

网友:
按如下方法试试看
1。挤压法,开机后用手按按CPU,南桥,北桥,时钟蕊片,等,看看有没有因虚焊造成的不亮,发现过热的元件看看是否烧坏。
2。从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