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08-03-13):
R18开机掉电,内存更换不行,供电一切正常,内存不工作,一点电流没有,时钟芯片工作起来有点发烫,是不是正常,还是有其它原因,请求帮助

网友:
看不懂楼主:“供电一切正常,内存不工作,一点电流没有”,讲清楚点

有些时钟很热都正常,但不应该烫手

网友:
看不懂楼主:“供电一切正常,内存不工作,一点电流没有”,

你可能是说没有内存供电,其他电压都正常吧,那就先修好这一块,找他的供电管,和DC芯片,查一查

有些时钟很热都正常,但不应该烫手

网友:
AMD的南桥搭配ATI的北桥,这款板子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

网友:
amd和ati是一家了。。用ati的北桥是为了显卡。没看懂楼主说的意识供电都正常会没有电流。。

网友(2008-04-19):
故障已解决,作北桥以后OK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网友:
哦顶,大家一起顶啊,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