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3-13):
我的是三星康宝刻录机,最近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光驱里面非的放一张光盘才能正常出仓,否则就看到光驱灯闪,有出仓的动作,但是就是不出仓,那位大侠指点一下
三星

网友:
应该是橡皮筋松了!!
找跟好的换一下~~
以前搞过一个客户不要的

网友:
挺好了,我给你出一绝招,谁都不知道的,我想大家都是搞维修的吧,应该都有松香吧,第一步扣一点松香,用指头捏碎研磨,把光驱的皮带放上面来回搓一下,看见皮带粘的有白沫了,记得不要擦掉,用镊子捏住装到光驱上,我保证立竿见影,要是不好了我吃了它~!~~~!~!灵感还是从老头们拉的弦子上找到的灵感,他们就是把松香烧化了滴到二胡上的。大家有世间了仔细观察一下。小敲门来自生活。~!

网友:
我一般把面板上的那个挡片取下来,遇到好多个了,都整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换了一个皮带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论坛里已有好多关于光驱托不出仓的贴子了.只要搜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可以紧急处理.方法虽然简单.但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