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被认做了移动磁盘,主板南桥特别烫,U盘插上没有反应.

楼主(2008-03-13):
硬盘被认做了移动磁盘,主板南桥特别烫,U盘插上没有反应.

网友:
检查USB 部分有无问题?先量一下USB口对地电阻。重点解决南桥发烫的问题。

网友:
最开始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系统变慢,客户要我过去给他装系统,我发现装系统过程中老是死机,我建议客户开机检查,发现机箱里全是灰尘,并且温度很高,系统中并没有把硬盘认做移动硬盘,我从新给他装了系统后,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主板客户才买7.8个月,还没有过保修期,他没有拿给我修,我想请师傅们给我指点一下,我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好有一个维修思路.在这里我谢谢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