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盘的文件损坏无法打开修复求助。

楼主(2008-03-13):
请大家帮忙:我U盘中一文件夹,打开这个文件夹时,提示该文件夹无法访问,文件或日录损坏,无法读取。
请问大家该如何修复呢?谢谢。
文件

网友:
格式化 低格一下

网友:
可是,我要里面的资料啊。格式化了,再做数据恢复吗?

网友:
用我给你的数据恢复软件试试

网友:
可能是文件夹的FDT丢失.损坏,手工不好搞,只有送修了。
[
]

网友:
如果数据比较重要,建议先做个镜像,然后再尝试恢复.可能是文件夹的目录项出现问题.

网友:
你这个U盘的文件系统有问题了.是FDT坏了,可以修好的.

网友:
FDT是文件目录表(FAT文件格式的)。

网友:
如何修复?可否详述//...

网友:
正有此方面的问题!!!!!!!!!!!!!!!!!!!

网友:
FDT如何修复啊,有修复软件吗,还是手工修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fdt坏可以修复,比较麻烦。可以指定到别的簇绕过去。。。。。

网友(2009-08-10):
chkdsk/f U盘盘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