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达 主板不能强制关机。

楼主(2008-03-13):
实达的主板。原来是只能开机一次。 重启就不行了。

数码卡跑 D0   。CPU 的电压偏底。又能开机一次。 我想可能是电容问题。  换了CPU旁边的电容。结果真的好了。 基本都能开机。。

可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  短接PW-ON 不能 强制关机。必须断电。 因为没有系统,没有测试软关机。

请问高手,这个是那里问题啊!  看了半天书没有也找到答案。

网友:
按PW-ON 4 秒试试。。。。。。。。。。。。。。。。。。。

网友:
怎么短都没有反应的。

超过4秒也没有用的。就是关不了的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ndows下可以关吗?如果windows下也不能关,那可能是power开关到南桥的PCB open了

网友:
给楼主一个搜索 里面都是类似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跳线跳反了呀。有是主板跳反了也能开机就是关不了机。

网友:
直接用镊子短接看怎么样????????????

网友:
明天上硬盘试试。。。。看看能不能关机。

这几天店在装修。没有空搞呵呵。。。。

网友(2008-08-29):
我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
无法强行关机或SAT键重启。其他正常!不是接触不良,接触不良不会开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