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3842电路故障。

楼主(2008-03-13):
问一下,3842,第六脚,接多少欧的电阻,到开关管的G极呀,
还有842的第三脚,接多少欧的电阻到开关管的,S极呀,
一般情况下,我说的是。不会超过多大,或者最底要多少欧以上。。
显示器的前辈们,进来帮帮忙, 谢谢。
[
]
显示器

网友:
3842第3脚接1k到S,3842第6脚接100到G ,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答。我知道了。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