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主板问题

楼主(2008-03-13):
今天手上有一块众成845GL板,情况如下:
装系统时可复制文件,但在安装的时候就进不了,连欢迎画面都没有出来就重启了,安全模式也进不了,该换的硬件都换过了,就只有板没有换了,我想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可这类情况还是初次遇到,在主板上又不知从何下手,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我想你应该重新刷写BIOS的程序试一下,然后再查别的吧

网友:
我怎么看都像是网卡的问题呀,我以前也有个一样的,后来经高手指点把网卡吹下来就好了,要不你也试试?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但是我解决方法是换了根 硬盘线,你硬盘和光驱,硬盘线和光驱线换过没有?

网友:
楼上说的有些道理,不过内存也有可能了

网友:
滤波电容没有考虑吗 自动重起一般是供电问题 MOS管老化 内寸拱电管 多查查肯定有问题出现的 仔细 细心~

网友:
象这个问题直接换主板就好了,你拿到主板都不知道先查一查,发上来其他人更只有乱说。我建议换SB和NB。

网友:
哈哈,从上面回复的帖子看,楼主要把所有的元件都换一遍了.

网友:
这种故障我己经搞定了。起先我把IO按了一下,嘿有反应了,进出了,可一松又重启了,我想这故障的原因我不说大家也都明白了,重新把IO补了一遍,OK!虽然我也搞定了,但我想这与IO有很大的关系吗,还请在线高手给予小弟一个思路????

网友:
MOS管的问题,碰到过!GHOST能G,但是进系统死机!

网友:
IO问题到是从来没遇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