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挡住了品牌机主板启动

楼主(2008-03-13):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主机,客户要求给他试试新买的内存478的机子SDR内存条,先用原来的那条内存点亮了机子进入了系统,关机换另外一条(刚买的),上机试,不行点不亮,上诊断卡看看是不是挡内存了,跑码A7,挡内存,换原来的那条,还是不行,挡1C.我马上把板子从机箱拆出来再试,不管用哪一条内存,都挡内存,上原来的那条有时可点亮,但几率很小,难道我换内存条把板子试坏了,试了多次,内存插槽洗了几次,内存条也擦了几次,还是一样,新买的点不亮,原来的那条有时可点亮.最后把诊断卡取下,准备再试一次,没想到很顺利点亮了,再试了几次都可以点亮(原来的那条内存条),最后确认刚买的点不亮.从这一次试机过程中可以看出,这块联想主板插上诊断卡就点不亮,跑1C.前几天维修过程中将诊断卡插在一品牌机主板上装系统,没想到装完系统后老是提示装驱动,把诊断卡取了后,就没有提示了,说明诊断卡在品牌 机的维修中要注意一下,不要走了弯路.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呵呵.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一般我手里都是用几个不同的厂家和品牌的诊断卡.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我一般不用诊断卡,插上旧的高,新的不亮,就直接告诉客户内存有毛病,去换个吧,哈哈,修挺累的,

网友:
呵,看来诊断卡也不是万能的啊.要是象楼上所说的有几家的诊断卡,这几家再跳出不同的编码,那咱们就查吧,查到最后主板也就全跑遍了,搞不明白这时的诊断卡还要它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