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8 ky02开机不显示,急求大师指点

楼主(2008-03-13):
我的笔记本是三星p28-ky02已经有三年了,一直用的很好,去年加了一条金士顿的512内存条,装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开不了机,但是电源指示灯正常,但是无线网卡指示灯一直亮(正常启动应该是一会就灭了),本机一直保护甚佳,没有磕磕碰碰,前天突然开不了机,电源指示灯正常,但是无线网卡指示灯一直亮(正常启动应该是一会就灭了),偶尔放一段时间也能点亮,到三星维修点检测后说是主板要换,1820.00,自己觉得换一个太不值了,这里我附上主板图恳请大师能指点一二,看看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

网友:
怎么不让上传图片呢

图片怎么上传呀,还真是纳闷呢,版主能告诉我吗,我是一个新手

网友:
你还没权限上传图片 不过根据你的描述我没理解明白 换了内存就不亮了那拔掉以后呢?为什么要换主板哦  一般出了保修就不要去服务站了 那里.......嘿嘿  算了 还是不去好

网友:
三星的机器我修得比较多。从P10 P28 P30 X10都是显卡出现问题最多。X05好烧南桥。主要表现在USB不能够使用

网友:
你把后加的内存,和无线网卡去了,再试试

网友(2008-07-02):
手压 minipci位置,看能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