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关头问题。

楼主(2008-03-13):
不知道各位遇到过ST盘能完成SF但是用几天就出现红绿坏道了,测试是0头问题,不知道有没大虾能砍0头或者关0头段位?
不知道春华XLY是用什么指令解决7200.7SF显示P的,本人遇到过几个这样的盘,后来直接换S15的板开F做的。
问题

网友:
小弟是学习来的 你说的问题我也想知道 换S15的板开成功的吗

网友:
完成SF但是用几天就出现红绿的情况我遇到好多次,偶尔会显示少量的43 47错误,没什么好办法解决。xly修复P功能好象不是很好用,我有效率源ST,做过几次修复P,不太起作用

网友:
XLY直接就有修复P的按钮
另外XLY可以从前或者从后砍头 都可以

网友:
我用CH伺服机可以修显P的.很管用...............

网友:
值得学习!!顶一下!!

网友:
看样子,还是XLY的ST专修功能比PCI3000强啊。。可以修P,可以从前或者从后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