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1S黑屏

楼主(2008-03-13):
一款三星151s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亮度可调,就是没有图像,送修。。说屏坏了。修不了。
想问一下,怎样判断屏坏了尼,是不是维修人员虎我啊。。
大家给点建议,一般情况如果判断屏坏。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屏的型号.还有屏背板主控芯片.如果是LXD91811.就找个换上.三星这款屏是通病的.

网友:
这块IC要多少银子啊,自己能换不。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LXD91811   20~30RMB左右,这问题会不会是MCU的问题呢,还请LZ再落实一下```````

网友:
你用好的灯管测试一下,如果屏坏了是可以修的   我着修是180元  你与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QQ232471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