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760B花屏

楼主(2008-03-13):
上电开机,听见,普,一声后。显示器花屏,手动消磁后有效果,但是不彻底。几次消磁后发现消磁效果越来越不明显。
这种情况是不是消磁线路出现故障了。
显示器

网友:
到底是花屏还是色斑? 你已经怀疑消磁电路了,那你不检查一下。

网友:
我 感觉你 说的是色斑把 。把消磁电阻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同感..我想你已经修好了吧. 顶楼主..你们技术太好了..........你是我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