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头疼一年的问题 各位出出注意

楼主(2008-03-13):
维修中遇到好多板子 大多都是848以上865.754 等各样的 问题是CPU供电低 有的不到1伏 0.89等等 这个问题一直搞不定 跪求各位师傅
cpu

网友:
不要跪求!!!!
不过就是修板嘛
论坛有很多关于PWM电路故障的帖
自己先找找吧

网友:
查CPU是否虚焊,主板其他部位电压是否正常,其他部位电压不正常
会拉低CPU电压,更换CPU电源IC,电容是否鼓包漏夜

网友:
多看一看基础帖,和原理帖你的问题就迎刃尔解了

网友:
查CPU是否虚焊,主板其他部位电压是否正常,其他部位电压不正常
会拉低CPU电压,更换CPU电源IC,电容是否鼓包漏夜
说得对 按这样的步骤进行

网友:
查下相关的VID信号吧???是不是个别信号出问题了啊??

网友:
你的名字倒是牛逼 查下反馈相关电路 我在某个例子上见过

网友:
有个别主板不上CPU时的电压就是0.9V,上了CPU后电压就升上来了.

网友:
有的主板没上负载就有0.8v左右的电压,那也属于没有电压的范围。最好用示波器量有没有PWM波输出。如果有波电压还低那就是VID逻辑出错。

网友:
有很多865以上的板不支持1.7 1.8 只支持D 系列的 如果上了 电压就会底 再就是电源管理的 电压反馈角的电阻。。还有电牙识别 VID0-4

网友:
你说的这电压,也许是正常的,那只是不跑CPU的板。主要看它CPU的供电模式。

网友: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出了这么多建议 每个都吸取

网友:
这种故障754的板子最常见,多为CPU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