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贴片电感识别及读数

楼主(2008-03-14):
铁氧体片式电感器
■特性
·体积更小;
·漏磁小,因此片感之间不产生互耦合,可靠性高;
·无引线,不产生跟踪性,适合高密度表面贴装;
·优良的可焊性及耐热冲击性;
·适合波峰焊及再流焊。

CMI
产品代号
规格尺寸
(长*宽*厚mm)
160808 1.6*0.8*0.8
201209 2.0*1.2*0.9
201212 2.0*1.2*1.2
321611 3.2*1.6*1.1
V
材料代码
V
U
J
56N
标称电感量(μH)
56N=0.056
2R2=2.2
270=27
M
误差
J ±5%
K ±10%
M ±20%
T
包装方式
B 散包装
T 编带包装

绕线型片式电感器
■概述
绕线型片式电感器是对传统的电感器进行技术改进,缩小体积,把引线改为适合表面贴装的端电极结构,是采用高精度的线圈骨构及高超的绕线技术相结合的完美结合物。

■特性
·体积小,适合高密度表面贴装;
·采用端电极结构,很好地抑制了引线引起的寄生元件效应;
·更好的频率特性和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优良的可焊性及耐热冲击性;
·应用频率高,产生精度高,一致性好。

FHW
产品代号
规格尺寸
(长*宽inch)
0603 0.06*0.03
0805 0.08*0.05
1008 0.10*0.08
1210 0.12*0.10
UC
芯片类型
UC
HC 陶瓷芯
UF
HF 铁氧体芯
R10
标称电感量(nH)
3N3=3.3
022=22
R56=560
1R2=1200
100=10000
101=100000
J
误差
F±1%
G±2%
J±5%
K±10%
M±20%
G
端头
G 金端头
S 锡端头
T
包装方式
B 散包装
T 卷带盘装

陶瓷叠层片式电感器
■特性
·氧化铝陶瓷,适合高的自谐振频率;
·尺寸小(1.6×0.8×0.8mm);
·在高频下Q值高,电感值稳定;
·使用温度范围:-30℃~+85℃。

VHF
产品代号
规格尺寸
(长*宽*厚mm)
160808 1.6*0.8*0.8
201209 2.0*1.2*0.9
201212 2.0*1.2*1.2
321611 3.2*1.6*1.1
H
材料代码
4N7
标称电感量(μH)
3N3=3.3nH
18N=18nH
R10=100nH
S
误差
S ±0.3nH
D ±0.5nH
J ±5%
K ±10%
M ±20%
T
包装方式
B 散包装
T 卷带盘装

片式磁珠
■特性
·适合表面贴装;
·形状、尺寸及电性能符合EIA标准;
·具有良好的可焊性与抗热冲击性;
·适合波峰与再流焊。

CBG
产品代号
CBG 普通型
CBW 大电流
CBY 尖峰型
规格尺寸
160808 1.6*0.8*0.8
201209 2.0*1.2*0.9
201212 2.0*1.2*1.2
321611 3.2*1.6*1.1
V
材料代码
V
U
J
抗阻(Ω)
050=5
121=12*101
T
包装方式
B 散包装
T 编带包装

主板贴片电感识别及读数
铁氧体片式电感器
■特性
·体积更小;
·漏磁小,因此片感之间不产生互耦合,可靠性高;
·无引线,不产生跟踪性,适合高密度表面贴装;
·优良的可焊性及耐热冲击性;
·适合波峰焊及再流焊。

CMI
产品代号
规格尺寸
(长*宽*厚mm)
160808 1.6*0.8*0.8
201209 2.0*1.2*0.9
201212 2.0*1.2*1.2
321611 3.2*1.6*1.1
V
材料代码
V
U
J
56N
标称电感量(μH)
56N=0.056
2R2=2.2
270=27
M
误差
J ±5%
K ±10%
M ±20%
T
包装方式
B 散包装
T 编带包装

绕线型片式电感器
■概述
绕线型片式电感器是对传统的电感器进行技术改进,缩小体积,把引线改为适合表面贴装的端电极结构,是采用高精度的线圈骨构及高超的绕线技术相结合的完美结合物。
■特性
·体积小,适合高密度表面贴装;
·采用端电极结构,很好地抑制了引线引起的寄生元件效应;
·更好的频率特性和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优良的可焊性及耐热冲击性;
·应用频率高,产生精度高,一致性好。

FHW
产品代号
规格尺寸
(长*宽inch)
0603 0.06*0.03
0805 0.08*0.05
1008 0.10*0.08
1210 0.12*0.10
UC
芯片类型
UC
HC 陶瓷芯
UF
HF 铁氧体芯
R10
标称电感量(nH)
3N3=3.3
022=22
R56=560
1R2=1200
100=10000
101=100000
J
误差
F±1%
G±2%
J±5%
K±10%
M±20%
G
端头
G 金端头
S 锡端头
T
包装方式
B 散包装
T 卷带盘装

陶瓷叠层片式电感器
■特性
·氧化铝陶瓷,适合高的自谐振频率;
·尺寸小(1.6×0.8×0.8mm);
·在高频下Q值高,电感值稳定;
·使用温度范围:-30℃~+85℃。

VHF
产品代号
规格尺寸
(长*宽*厚mm)
160808 1.6*0.8*0.8
201209 2.0*1.2*0.9
201212 2.0*1.2*1.2
321611 3.2*1.6*1.1
H
材料代码
4N7
标称电感量(μH)
3N3=3.3nH
18N=18nH
R10=100nH
S
误差
S ±0.3nH
D ±0.5nH
J ±5%
K ±10%
M ±20%
T
包装方式
B 散包装
T 卷带盘装

片式磁珠
■特性
·适合表面贴装;
·形状、尺寸及电性能符合EIA标准;
·具有良好的可焊性与抗热冲击性;
·适合波峰与再流焊。

CBG
产品代号
CBG 普通型
CBW 大电流
CBY 尖峰型
规格尺寸
160808 1.6*0.8*0.8
201209 2.0*1.2*0.9
201212 2.0*1.2*1.2
321611 3.2*1.6*1.1
V
材料代码
V
U
J
抗阻(Ω)
050=5
121=12*101
T
包装方式
B 散包装
T 编带包装

主板贴片电感识别及读数
铁氧体片式电感器
■特性
·体积更小;
·漏磁小,因此片感之间不产生互耦合,可靠性高;
·无引线,不产生跟踪性,适合高密度表面贴装;
·优良的可焊性及耐热冲击性;
·适合波峰焊及再流焊。

CMI
产品代号
规格尺寸
(长*宽*厚mm)
160808 1.6*0.8*0.8
201209 2.0*1.2*0.9
201212 2.0*1.2*1.2
321611 3.2*1.6*1.1
V
材料代码
V
U
J
56N
标称电感量(μH)
56N=0.056
2R2=2.2
270=27
M
误差
J ±5%
K ±10%
M ±20%
T
包装方式
B 散包装
T 编带包装

绕线型片式电感器
■概述
绕线型片式电感器是对传统的电感器进行技术改进,缩小体积,把引线改为适合表面贴装的端电极结构,是采用高精度的线圈骨构及高超的绕线技术相结合的完美结合物。
■特性
·体积小,适合高密度表面贴装;
·采用端电极结构,很好地抑制了引线引起的寄生元件效应;
·更好的频率特性和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优良的可焊性及耐热冲击性;
·应用频率高,产生精度高,一致性好。

FHW
产品代号
规格尺寸
(长*宽inch)
0603 0.06*0.03
0805 0.08*0.05
1008 0.10*0.08
1210 0.12*0.10
UC
芯片类型
UC
HC 陶瓷芯
UF
HF 铁氧体芯
R10
标称电感量(nH)
3N3=3.3
022=22
R56=560
1R2=1200
100=10000
101=100000
J
误差
F±1%
G±2%
J±5%
K±10%
M±20%
G
端头
G 金端头
S 锡端头
T
包装方式
B 散包装
T 卷带盘装

陶瓷叠层片式电感器
■特性
·氧化铝陶瓷,适合高的自谐振频率;
·尺寸小(1.6×0.8×0.8mm);
·在高频下Q值高,电感值稳定;
·使用温度范围:-30℃~+85℃。

VHF
产品代号
规格尺寸
(长*宽*厚mm)
160808 1.6*0.8*0.8
201209 2.0*1.2*0.9
201212 2.0*1.2*1.2
321611 3.2*1.6*1.1
H
材料代码
4N7
标称电感量(μH)
3N3=3.3nH
18N=18nH
R10=100nH
S
误差
S ±0.3nH
D ±0.5nH
J ±5%
K ±10%
M ±20%
T
包装方式
B 散包装
T 卷带盘装

片式磁珠
■特性
·适合表面贴装;
·形状、尺寸及电性能符合EIA标准;
·具有良好的可焊性与抗热冲击性;
·适合波峰与再流焊。

CBG
产品代号
CBG 普通型
CBW 大电流
CBY 尖峰型
规格尺寸
160808 1.6*0.8*0.8
201209 2.0*1.2*0.9
201212 2.0*1.2*1.2
321611 3.2*1.6*1.1
V
材料代码
V
U
J
抗阻(Ω)
050=5
121=12*101
T
包装方式
B 散包装
T 编带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