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需要拨电源后才能开机

楼主(2008-03-14):
IO 晶体 都换过
如果走字的话能正常开机

网友:
换电源试验一下

网友:
电源是好的 有时强行也不能开机

网友:
换CPU座旁边的电容,特别是12V线路上的

网友:
这情况多是电源问题,你要换一个新的质量是好的电源来试试。。。

网友:
感觉需要更换一下电源试一下,也许毛病在那~

网友:
这情况多是电源问题,你要换一个新的质量是好的电源来试试。。。可能是电源的功率达不到主板的要求

网友:
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后来换了电源就好了,建议LZ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我也曾遇到这样的问题,网吧的电脑,后来换了一个好的电源,问题解决了,有时候不试是不知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CPU没过的可能性比较大些。。关于主板的问题,具体我也说不出啷个所一然。。表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