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修复U6的一点经验

楼主(2008-03-14):
U6两种自校准板对应的FW
3.39(3.39 3.99 5.33 5.46 4.65 3.19 3.64)
3.33(3.34 3.60 3.31 3.33)
U6盘的SN对应的磁头数
FG:1个头 FB:2个头 EX:3个头 GC:4个头
U6的盘开自检的成功率和板也是有关系的!成功率比较高的板是:大主芯片小电源控制芯片
U6开自检前最好先跑一下I,,22 这样可以修复固件区的一些错误!也可以排除一些磁头的故障!I,,22跑完后要回写0B(流程)模块!完了写回AT板后会报02(ATA)模块错误!回写02号模块就OK ! 一般跑完I,,22后08和0C模块也会丢失! I,,22成功结束AGE=00 如果AGE=4F就说明固件区或磁头有问题!
U6跑完自检完常会出一个点不认盘!解决方法在AT板下N30跑一下!如果不行就写5(P表)号模块!再不行就写7(P表相关)号模块!  注:N30从建缺陷表
U6 COM口认盘 ATA不认盘: 常见原因是该盘工作在60级,解决的指令是:E50 T50

U系列指令: 清P表:1>N4  清SMART表: 1>N1  SMART复位:1>N4 1>N1  磁头测试: E1E T5

U系列找盘:Ctrl+R      U6砍头: YE0 E50 T5 T50   T5是娇正磁头  T50使整改生效
U6认盘慢可MHDD擦除一下就OK

                      高成功修复U6经验:古古编著

网友:
还是要谢谢  楼主 拿出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