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GL主板不供电

楼主(2008-03-14):
一块联想845GL主板,加电后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然后再开始转,然后又停了,如此反复。电源已换。无显示。望高手们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把你测试每个点的电源和对地值告诉大家。。。。。

网友:
看看CPU是不是插反了.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查了一上午都没有查出来,最后一天CPU插反了.

网友:
CPU插反 ,我是插不进去,看跑到什么代码就复位??????

网友:
CPU可以反插,高手!绝对高手!

网友:
我有一块昂达845的板也是这样:加电后CPU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再转一下就停了,按POWER 键也是如此.原以为是CPU供电保护换了MOS管还是如此。CPU、内存无供电输入输出;AGP有3。3电压

网友:
一块七彩虹的N70HD板也是这样:加电后CPU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再转一下就停

网友:
我有台七彩虹 845主板也是这个毛病,多起动几次就可以用了

网友:
刷一下BIOS 有些主板BIOS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另外测量一下IO,IO容易导致这样的故障

网友:
CPU插反,那就是478的板子.用的479的座子,就可以插反了.不用高手.
基本电压不正常...电压保护...

网友:
好多高手,,学习大侠们的东西啦`~~
好开心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理还真要看仔细,学到知识了!很重要,谢谢

网友:
用万用表顺供电电路电路,也可以查出来的。一定把电源把掉才可以的。

网友:
楼主又没有说清楚,至少跑了哪些代码应该说出来,不然大家也不好分析.

网友:
检测不到内存,把金手指擦 下,要不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看到网吧几个科脑945G的主板老是这样,可是没弄它又自己好了,摇摇机箱多开几次竟然好了,晕死。也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
LZ你应该先测一下ATX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可能是有短路

网友:
怎样测一下ATX的对地阻值
??

网友:
上内存再次次吧!有可能是内存没上或接触不好也可能有这种现象

网友:
1有供电短路的地方
2bios

网友:
我这有DELL的板子,开始就风扇开始狂响,显示器无显,各位大大这什么原因

网友:
bios 跳帽跳错 就是这样的故障现象 还有就是你的12v 是否有短路的现象 其他的电压点 保证没有短路的 有的主板是上负载能够正常的上电 但是上u 就有出现 上述现象 这是由于pow ok信号不正常造成的  试着测量测量点吧

网友:
先看看插头有没气或脏东东,再去刷个BIOOS,再不行,换个IO吧

网友:
找一下硬件IO蕊片吧,可能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