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会影响BIOS的工作吗?

楼主(2008-03-14):
跑FF的板子,怀疑是BIOS没工作,有没可能I/O也会影响到BIOS?请问I/O和南桥是怎么控制BIOS呢?

各位大大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绝对会影响,因为LPC总线是既走到南桥又到IO和BIOS的.

网友:
谢谢老大的回复,打LAD0~3的值和电压可以测出可能是I/O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