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845GV无复位

楼主(2008-03-14):
修一块GIGA845GV的主板,拿来时POST卡上的复位灯长亮,先换了I/O,不行,换南桥,也不行,请各位大虾指导指导啊!

网友:
什么都换,主要电压量了没有,CPU供电,内存供电,AGP供电....

网友:
复位电路坏了,查看看。。。。。。。。。。。

网友:
电压,CLK,RST前面两项OK才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