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 L400 支持80G 硬盘吗?

楼主(2008-03-14):
大家好!请教DELL L400 本本 支持80G 硬盘吗?之前是30G 的!
硬盘

网友:
装上去试试.不行就看BP支不支持这款机的BIOS,支持刷一下就行了.
安全一点就看装上80G后先看看能不能通过第一个自检画面,能行就用D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但我现在无80 G 硬盘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我现在手上就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支持80G 硬盘,我有一台这样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