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在开机使用一段时间后变成无形了

楼主(2008-03-14):
鼠标在每次开机时是正常的,但用一会就看不见了鼠标了。但移动鼠标还是有效的还能点东西和使用。就看不见光标。请大家帮帮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要不就换的鼠标试试

网友:
对,我重装过系统的,鼠标也换过,也换过USB的鼠标,还是一样。是否是主板有关?

网友:
有可能是IO芯片的问题~~如果单一是PS2鼠标出现问题好说...可现在USB鼠标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个人意见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ps/2口后面有电容漏电 去掉就好了 经常碰到类似故障

网友:
是不是靠近鼠标接口的那个帖片电容?

网友:
PS2口电容漏电只能说PS2接口的鼠标出现问题是正常的...可是换上USB口的鼠标故障依旧...反而言之PS2口后面的电容也能影响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