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盘(160G),前百分之五有规律性的坏道怎么修啊

楼主(2008-03-14):
迈拓盘(160G),前百分之五有规律性的坏道怎么修啊,本人个人认为是磁头问题,但是如何修啊,本人有PCI3000,谢谢了

网友:
如果确定是磁头问题就砍头  还是先修复坏道试下

网友:
只有前边一点的话,不一定是头有问题,坏道多的话就做校准

网友:
肯定不是磁头的问题,先用MHDD或VCR擦擦,在扫描加P表,此盘估计受过剧烈振动。

网友:
看看坏道有没有规律的     有规律就有可能是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