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PE总烧CPU供电的上管

楼主(2008-03-14):
上管的型号是D0413
下管的型号是D0420
采用的是双下管的设计,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3CR一个小四方快的形状的芯片,

一开始我用70T03换的,用了几分钟就烧了,我有用了80N03也烧了~

这个上管用什么代替呢?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把ISL6563CR一起换掉,也要量一下电阻有没有烧坏,变值。

网友:
是哦。。。

板子都变色了。。
55555555。。。问题啊。。。

网友:
是8I845PE-RZ的班子吗?
上管2SK3638下管.2SK3639
ISL6563CR也要换掉,,要不然你换多少管子都没用

网友:
好多高手,,学习大侠们的东西啦`~~
好开心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