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航嘉陵300 大风扇很重的

楼主(2008-03-14):
开机吱吱叫,很烦人的 查各组输出 基本正常就白线偏低 4。8V
从修显示器经验上可以判断为驱动不足 试论坛上换光偶无效,换二个主开关管1UF50V 偶合电容正常
从书上学的一招
显示器

网友:
有吱吱声肯定是输出级管子有问题了,或者是管脚脱焊了.

网友:
如果是输出级有问题,电压会没有输出,此例为输出电压基本正常,所以是驱动不足造成的

网友:
查与俩推动管C-E极并连的二极管(一般是IN4148),多数是IN4148漏电.
查与俩推动管B极电压是否相等,不相等的话查电压低那推动管的基极偏置电阻.

网友:
楼上的好主意 漏电怎么查呢?只能用指值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