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810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8-03-14):
CA810主板,呵呵!很老的主板!无显示!

只接CPU和内存通电测试

电源开关针,RESET针电压正常!
BIOS为inter N82802AB
跑码D4,这码是什么意思

下一步我该查什么?

网友:
D4为内存不过.

网友:
开始C1不过,

我换过内存后就D4不过啦!

还是内存问题?

网友:
发现一个新的问题

接上电源便开机!

短路PWR开关针不关机!

开关针电压3.3V正常!

下一步怎么查?

网友:
先排除内存故障!

再看看有什么现象!

网友:
主要查内存 的工作条件,先换条内存看看

网友:
我也有块810的点不亮,我怀疑是CPU供电问题。上CPU和内存不跑码,有LCK,复位正常

网友:
我想这个换了内存不行,先查供电是不是正常,老板子电容失效的可能性很大,可以考虑换一下看看,这是我的看法,不过我是新手,只是建议,呵呵,

网友:
先解决内存,插拔之后,如果不行,换条试试,还不行看槽子,集中火力对准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