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200 能加电诊断卡跳到7C 就不跳了 请问高手帮一 ...
方正E200 能加电诊断卡跳到7C 就不跳了 请问高手帮一下帮??是那里有问题呢?谢谢

楼主(2008-03-14):
方正E200 能加电诊断卡跳到7C 就不跳了 请问高手帮一下帮??是那里有问题呢?谢谢!!!!!
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没有过内存,可以刷下BIOS

网友:
跑到7C不是显了嘛,看屏幕提示.

网友:
7c好象是不过内存,可以换一个插槽,内存,刷一下bios

网友:
应该是内存或内存供电有问题,还有10%的可能是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显!!!!供电正常了!!

网友:
应当是C7吧,换个EC看看。。。。。。。。。。。。。。。。。。。。

网友:
检查显卡,没过显卡,如果是集成的请检查内存-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