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对比度低

楼主(2008-03-14):
一台ktc显示器对比度低,进了工厂模式能调节的都调节了,但是显示效果总是不如意.图象清晰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总是感觉灰蒙蒙的.对比度调节还是有反映的.是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新写显示器的程序.还是在视放处理IC上改电路.是不是显象管老化引起的.强调下这个机器是网吧用的.请高手指点谜经.谢谢!!!!!!!!!!!!!!!!!!!!!!!

网友:
ktc显示器容易烧abl电路.你检查一下高压的abl电路.

网友:
如果对比度调节有变化,显像管老化也有可能的。你测一下显像管。

网友:
我估计显象管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是网吧用的.都没有怎么关过机器

网友:
是否调过G2看看,也许以前就被人调过

网友:
G2吗.加速电压应该不会影响对比度吧,机器亮度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