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的va721要怎么拆呢

楼主(2008-03-14):
请问一下,板上有人拆过优派的va721吗?要怎么拆呢?我刚刚看了半天都没看到螺丝,不知从何下手拆开它。
只有在底部有5个橡胶垫片,拿开后有发现5颗螺丝,但拆了之后,好像也没啥差别,什么也拆不下来。郁闷啊!

网友:
问一下你拆过液晶没有?

网友:
有啊,不过以前都是背面螺丝拆掉后,就都可以下来了,了不起是前、后盖有卡笋,再撬一下就可以了。
但这台我就找不到螺丝了,连脚架也拆不下来

网友:
好好想想,不要用力过猛,肯定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利用,最好找个废卡,从一头插进,顺着槽划开就ok了,不过前提是螺丝全拆掉了

网友(2009-07-08):
我也碰到一个这样的显示器我晕.边上我都拆了就是底坐和后背盖是在一起的拆不下来啊汗.有高手拆过的么.他后面的下面有一个带锁形的标记不知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问题还要问啊,撬啊

网友:
高! 实在是高!我怀疑你修过液晶没有

网友:
没有螺丝的很多都是从前面揭开的,不要用力太大,小心屏

网友:
困難點在下巴內的膠殼內的卡筍咬合很緊不容易划開
而且腳座要調整得很有技巧 後殼才脫得下來
最好能先知道下巴內的膠殼內的卡筍的準確位置
左右各一 下邊兩個
如果把卡筍都拆壞了 裝回去就不能密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