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上拉问题

楼主(2008-03-14):
平常遇到的上拉排阻是干怎么的?具体有什么功能?是不是增功用的

网友:
一般是信号连接到VCC时用,目的就是为了稳定信号使用的,用来给信号提供一个稳定的电平值.

网友:
明白了,谢谢楼上。。。。。。。。。。。。。。。。。。。。。

网友:
孤帆远影 -10 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