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显卡就短路,何解?

楼主(2008-03-14):
最近接到个848的板子 一开机就灭 本以为是电源的事 但经过全方面的检查排除了(板子,显卡)以外的所有硬件   板子不插显卡就能正常的运作  只要插显卡就会短路
                       请教各位 帮帮看看什么问题!!!!!!!  感谢各位!!!!!

网友:
查显卡槽上的电压.以及周围的三极管有无击穿.

网友:
附近的所有管都查过  无损坏 没穿   都是良好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显卡上是不是有短路的元件?

网友:
一是换卡。。二是对图量槽子的线的阻直了。。一开就灭。典型的有短路引起电源保护。。

网友:
显卡是好的  我已经换了很多显卡 就是不行    我也想到了槽的阻值 但是一切都良好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呵呵.又学到新东西了.谢谢

网友:
首先不带电测量显卡槽各供电脚对地阻值,再插上显卡测量显卡槽各供电脚对地阻值。。是否有区别。。。。。这种故障大多都是由于某显卡供电过高造成的。。或显卡槽槽子变形造成的。。更换显卡槽槽子

网友:
这种故障大多都是由于某显卡供电过高造成的。。查找某显卡供电过高什么原因 。更换供电元器件。。或显卡槽槽子变形造成的。。更换显卡槽槽子

网友(2008-04-20):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在看槽上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2008-07-25):
关于插上显卡能触发,不上显卡不上电的理论解释
     这种故障多见于845以后的主板,大多都是AGP槽旁边的一个小3极管损坏的原因。其实这是主板设计防
2X显卡烧坏主板的一个保护电路。因为2X的显卡供电是3.3V,而4X和8X的显卡工作电压是1.5V,如果上2X的
显卡,由于电压超出,会烧坏主板上给AGP供电的MOS管。所以一些主板设计了这个电路,此NPN的3极管B极接
AGP的A2脚TYPEDET#,E极接地,C极接3.3VSB或S3#信号。当插上2X的显卡后,A2脚为高电平,使此3极管导通,
导致3VSB或S3#短路,所以不能加电,达到保护主板的目的。而当这个管内部损坏后,不论插上的是何种显卡
都会使这个管导通,处于短路状态,不能上电,而不插显卡则此电路不工作,主板可正常上电。所以实际维
修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时一定要考虑此管的好坏。
     以上参考论坛之书编辑整理,希望不了解此电路的新手好好看看,从中学习提高,但是切勿生搬硬套.
         有误之处,请指正.

网友:
有些AGP 8x 卡 插 4X 是点不亮的

网友:
看看槽子里面有没有什么导电的物体,,或者槽子内部短路....换个槽子看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