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板燒拆座隔離週邊零件

楼主(2008-03-14):
拆座或橋常常影響週邊零件
耐高溫瓷磚做一個.(用了幾次還沒裂掉),各位大大參考參考

网友:
楼主很有创意。不错 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哈哈,你的炉子和我的炉子很想像,不错的炉子哦。

网友:
这是手工活。。用这方法先找几块废板试下在说感觉是不是在孔旁边铺点隔热棉。这样温度还是有点高。。。。

网友:
这个是什么炉子?电炉改的?热能够吗?多少钱?

网友:
回楼上,就是大陆买的咖啡炉,几乎没有差别。我的1600W可以控温,不能温控的¥89。论坛上还有我的测试数据。

网友:
看了半天才看清楚,原来第一幅图还有一只小狗

网友:
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我的数据。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我发现现在便宜了,¥60就可以买到。

1000W的¥50就可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8817b09dbd7d7.jhtml

网友:
通过加热间隙里的空气来传导热,这样拆完座时间要花很长吧?感觉还是做些小锡槽放在上面来得更方便

网友:
挺好的,没事可以拷一下肉

网友A:
电磁炉?还是什么炉子?咖啡炉是用电热丝加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还是什么炉子?咖啡炉是用电热丝加热吗?

电热丝密封在铸铁或铸铝里面,很安全也很好用的。电磁炉的现在也就100挂另,不过不能用的。

网友:
铁板烧太吃电了,烤的时间又久不实用,台湾人有钱买个BGA焊台不就行了。

网友:
被第一幅图的那只狗吸引进来了,还以为教杀狗绝招!

网友:
我也以为楼主要拿那个工具来杀狗了,哈哈
挺有创意的,就是知道焊下来,不懂如何焊回去吧,太不简单了这回事

网友:
刚看到那只狗狗和放旁边的砂轮,还以为楼主要杀狗呢! ,顺便也拜读了张老的强贴,长见识了!

网友:
佩服佩服,楼主的点子真不错,改天自己试下

网友(2008-07-30):
呵呵有意思,;乐趣无穷呀,就地取材。

网友:
那只狗确实很引人注意的  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