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华硕P4S333档C1问题 多谢大家

楼主(2008-03-14):
昨天客户拿来块华硕P4S333主板,能上电点不亮。测试卡显示C1。BIOS已经刷过,测试发现内存供电有点异常pin1 0.84V pin180 1.68V pin16 17无电压 ,不知道这个故障改如何往下修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在此谢谢大家了。
华硕

网友:
换个内存供电管试一试。

网友:
请大家再给点意见呢 多谢

网友:
供电有问题就刷BIOS 工程大了点吧

网友:
查内存供电电路啊
供电不正常刷BIOS起什么用啊

网友:
P4S333 的内存供电是由5VDUAL调变为2.5VSTR, 2.5VSTR再经由二个等值的电值分压成PIN1的参考电压, 所以内存供电异常, 需由5VDUAL是正常查起.

网友:
跑下电路啦。看那个供电的场管或者芯片有没有正常的输入电压..........

网友:
跑了一下 现在RT9173 第一脚VIN为3.1V 3,4脚VOUT为0.83 好像不太正常 还有5 6 7 8脚都是5.3V好像也不正常啊,大家再来支支招

网友:
内存槽旁边的MOS管坏了电压都不对撒,把管子换了吧

网友:
旁边有个APL1581 1脚是3.13 2-5脚是 2.99 1.67 0.83 1.67 大家看看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