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 加P表

楼主(2008-03-14):
MHDD 要把坏道加入P表是怎么加的,用的什么快捷键 加入的时候看到显示的是蓝块 不知道是怎么加的,求解~!

网友:
不能加,谁也加不了。

网友:
MHDD不能加P表,只能加G表.加P表需要用PC3000或效率源等软件.

网友:
MHDD只能加G表,不能加P表,选定硬盘后,按F4扫描,打开remap选项即可把坏道加入G表,出现蓝块说明已经加表处理,加进加不进,要看再次扫描的结果。
三星盘无G表,所以不能使用MHDD操作。
加表无快捷键,把remap设置成ON即可,MHDD不能把红绿块加入G表。G表有容量限制,一般只能加入1000-3000坏道。
加P表工具PC3000,效率源等工具。
图中绿条既是

网友:
哦,谢谢了,是我领会错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对啊对啊。mhdd不能加p表的。
只能加g标。而且有些加不上。

网友:
长知识了... :D

网友:
MHDD随便玩玩用~ 固件问题无能为力了

网友:
感觉MHDD加表不是强项,辅助诊断硬盘故障,才是他的强项

网友:
又学了一招.mhdd只能加G表.加表不是强项,辅助诊断硬盘故障,才是他的强项.

网友:
慢慢学吧,这个先学会再学PC3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MHDD不能把红绿块加入G表???红的不是坏道吗,不能加吗

网友:
是的 红绿是不能加表里面的 ,对坏道还是可以的

网友:
买硬盘我上过几次当了。现在我买硬盘一定要用MHDD检测 ,只有它通过了我就要,如果有绿点以后的我都不要。我只相信MHDD的测试结果!!!

网友(2008-07-27):
有时候用MHDD检测完好的硬盘 也有很大问题···要酌情购买

网友:
MHDD的检测还是很权威的,修盘的都用他,判断故障比较准确

网友:
在MHDD中有没有把红块加入G表的方法,请指教

网友:
最典型的莫过于三星的盘只读不写(不论怎么搞都是原样和6E的反复出红绿块的,今天是好的明天就大片坏道,以前吃了两个亏嘿嘿,最好是用sfdisk在分区格式化一下,重起看分区还在不!

网友:
学了一招.mhdd只能加G表.加表不是强项,辅助诊断硬盘故障,

网友:
有学了一招。。。。。。哈哈///////////

网友(2008-09-05):
MHDD加的不多。有些可以加有些加不了。

网友:
呵呵,学习了,原来三星是无G表的

网友:
红块就凑和着用吧。等变成X就能用MHDD了。

网友:
i不会吧。。三星盘不能加G表。我刚好有个三星盘。一大片坏道。
惨啦。

网友:
MHDD 不能加P表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MHDD中可以用ERASE,还可以考虑用HDDL或THDD

网友:
三星盘无G表, 6E反复出现红绿块,我都遇上了,看了楼上的帖子才明白。

网友C:
慢慢学,这个先学会再学PC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