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compaq nc4010机器解锁

楼主(2008-03-14):
如题,compaq nc4010机器
开机自检玩之后要求输入密码,才能启动硬盘
客户没有设置过密码,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锁吗

网友:
知道密码?知道的话到CMOS里去掉

网友:
客户没有设置密码啊,没人知道密码,它是自动锁上的
而且进BIOS也要输入密码,根本进不去

网友:
惠普电脑内置有多层密码安全级别。

Windows Login(Windows 登录)
Windows Administrator(Windows 管理员)
Power On(开机)
Drive Lock(驱动器锁)
如果在先前会话中为其中一个安全级别创建了密码,登录时则可能必须输入其中一个或多个密码。 如果遗忘或丢失了其中一个密码,您将必须根据所要求输入的密码选用下列方法之一才能使用电脑。

Power On(开机)

Power On 密码是在 System BIOS 选项中设置的。 此密码可阻止不受欢迎的用户使用电脑。 默认状态下,惠普没有设置开机密码。 如已在 System BIOS 选项中设置了开机密码,为笔记本电脑加电之后会立即收到提示要求输入密码。

如果忘记了此密码,则须在惠普认证维修中心进行修理,以重置电脑。

Drive Lock(驱动器锁)

Drive Lock 密码通过加密保护硬盘驱动器中的数据。 如果您的电脑失窃,没有 Drive Lock 密码则无法访问硬盘驱动器中的数据。 此密码无法重新设置。 如果丢失或忘记此密码,则必须更换硬盘驱动器。

如果清COMS(给BIOS电池放电)或恢复出厂设置不起作用的话,刷码片吧
楼主不妨换个硬盘试试,若没密码的,那就去解硬盘密码吧。

网友:
楼上的说了很多,谢谢了
但是没有什么用啊
是一开机就需要密码
有人能解密吗,广州地区
QQ3365334
联系我

网友:
没有人说出真实的解决方法呀,HP有的机器解码是不太清楚,没人愿意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