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X533板的鼠标键盘接口不行

楼主(2008-03-14):
P4X533板的鼠标键盘接口不行.芯片是VIA的.
看到其中一个电感很严重烧掉.
然后从815的主板里挖了一个过来焊入.
现在造成无法开机.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
为什么没人过来解决一下呢?.................

网友:
不开机的话先短路一下ATX14线,看能启动不能,若能则为开机电路的故障,参照本站上关于开机电路的维修方法维修即可!

网友:
本来可以开机的.
现在焊了之后就无法开机...

网友:
开机电路被毁,恢复原貌,向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