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IBMS主板接IDE设备反复重启?

楼主(2008-03-14):
今天遇到一块精英主板,应该是早期的478主板,这块主板是用的SD内存,刚开始这块主板能点亮,但是只要一接硬盘或光驱都会反复重启。后来我重新刷了BIOS后故障依旧!于是就给I/0芯片加热了一下,便出现了不接IDE设备都会反复重启,我现在估计I/O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我手上现在暂时没有这个IT8712F-A这个芯片更换。请问各位高手以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故障现象!

网友:
难道没有高手遇到过此问题?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坏,或者是某个电容漏电所造成的,IO坏。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把////////////////////////////////////////////

网友:
这块主板真有意思!我换了块I/0芯片后,不反复重启了,但是点亮后会死在那里不动,后来接上硬盘后又出现了反复重启。(此后只要一插显卡就会反复重启,不插显卡不重启)后来发现给南桥的1.8V供电不稳定,更换后电压正常了。于是又开机后发现点亮后又是死在那里不动,后来接上键盘后又出现反复重启。。(此时只要一插显卡就会反复重启,不插显卡又不重启)这个时候发现显卡的供电也有点偏低,更换元件后发现电压回升到1.55V左右,于是感觉好像这下应该没有问题了,于是把硬盘都结好后开机了,开机既然点亮了,并且不重启了,(之前只要一接硬盘就会反复重启,肯本就看不到能检测到硬盘的画面)当出现CPU has been change!时突然断电了,于是检查发现刚才1.55V供电处短路了,也就是北桥已经短路了!现在我估计这块板子刚开始北桥出现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那开始IDE接口有问题是否南桥也有问题呢?最后居然把北桥挂了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