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00笔记本USB口坏,

楼主(2008-03-14):
我的戴尔D600笔记本电脑的USB口坏了,在使用USB鼠标时突然指针不动了,机器没有死,鼠标上的灯是亮的,USB的5V电源正常,再插U盘一点反应也没有。请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一点,除USB坏、PC卡不能用以外,其它一切正常

补充一点,除USB坏、PC卡不能用以外,其它一切正常

网友:
855芯片组通病吧.南桥坏了.BGA吧.要不就换板.

网友:
查查usb的两个信号

你去查查usb的两个信号啊,看看灯亮的时候有没有大约3v的高电平,要是没有的话,应该是南桥有问题。也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两个信号的阻抗值

网友:
不要找别的,换南桥吧

网友:
不错,要查查两个信号线的对地阻值,要是相差太多,估计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相同的故障,当时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不用看了你就得换南桥,要么就换主板

网友:
换南桥,据说要顶多钱的,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啊.

网友:
换桥300块吧....换前测测两个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就能判断出来啦

网友:
这种问题 经常见啊  一般都是SB的问题了

网友:
谁都知道USB坏是SB,到底什么原因除了量阻值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啊?
我现在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阻值、电压、接口都OK,现在SB肯定有问题我就是想问问大家还有没有别方法能判断SB坏了

网友:
直接就是南桥了,换了南桥就好了。你的这个是典型的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