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光驱故障

楼主(2008-03-14):
我朋友一台飞利浦光驱,本来是好的,但很久没用了,今天拿出来一用,出问题了.一上电指示常亮不熄.按出仓键无任何反应.拆开看,再上电,把激光头位置动了一下,再试,上电还是无任何反应.光头也不归位.
像是无复位的故障.哪位大哥知道复位电路的维修.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打一下D口电阻,5V,12v进线电阻是多少?

网友:
谢谢张老师的回复
阻值都有500多,应该供电正常的.后面的保险电阻也是正常的.

网友:
对,正常。单独用电源接上,光头有动作没有?

网友:
看看激光头发光没有?不出仓可能是皮带松了

网友:
红宇科技大哥,光头都不复位,哪来的聚焦动作.发光更是没有了.
重点在于,一插上电,灯亮着就不熄了.

网友:
我以前看过张老师发过的<光驱维修宝典>,那文章确实有用.也按那些方法修好过不少光驱.
而这个我感觉应该是无复位引起的.或是无时钟.

网友:
好象光头坏了 也会影响他的复位的哟?是吧

网友:
换晶振试试看,好久没有弄,也不知道用不用晶振了。

网友:
我把光头连板子上的线也断开的,应该不会是它引起的.

网友:
晶振是不见其踪影啊.这东西修不好就算了.不修了.谢谢你们的帮忙.

网友:
如果你修过VCD、DVD的话,事情就容易解决了,从你描述的故障现象应该是光驱没有复位好,是由于光驱的托盘没有进到位,你看看是不是进出盒电机和传动带是否损坏,或是传动带打滑了。

网友:
没复位好的话用力的推下被...也许由于物理变形引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