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8N NE03主板蓝屏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3-14):
MSI K8N NE03主板蓝屏一般是什么原因?
换了电池..之后GHOST无法装入.
要如何入手测试.
内存也换了.
估计是主板原因..
一般是主板的哪个引起的呢?
请高手指示.
主板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 在板子上摸下,哪里发烫 把俄傻B牛B 洗一下

网友:
换w83 给内存供电的 那8脚小芯片

网友:
要注意BIOS设置方面的问题
看看BIOS里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估计是北桥的问题 修过一块一样的 原来是内存供电烧了 修亮了.可怎么进系统就是蓝屏 进安全模式没问题

网友:
好多高手,,学习大侠们的东西啦`~~
好开心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