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O设备运行不正常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08-03-14):
主板I/O设备运行不正常故障维修实例

       实例1】:主板COM口或并行口、IDE口失灵 故障原因:一般是由于用户带电插拔相关硬件造成。
  处理办法:可以用多功能卡代替。但在代替之前,必须先禁止主板上自带的COM口与并行口,注意有的主板连IDE口都要禁止,方能正常使用。
  【实例2】:主板上键盘接口不能使用
  接上一好键盘、开机自检时,出现提示"Keyboard Interface Error"后死机,拔下键盘,重新插入后又能正常启动系统,使用一段时间后键盘无反应。
  故障原因:多次拔插键盘,引起主板键盘接口松动。
  处理办法:拆下主板用电烙铁重新焊接好即可。如果是带电拔插键盘,引起主板上一个保险电阻断了(在主板上标记为Fn的东西),换上一个1欧姆/0.5瓦的电阻即可.
【实例3】:集成在主板上的显示适配器故障
  有一长城微机,开机响8声,确定是显示器适配器故障。打开机箱发现显示适配器集成在主板上,又无主板说明书。
  故障原因:开机后响几声,大多数是主板内存没插好或显示适配器故障。
  处理办法:仔细查看主板上的跳线标示,屏蔽掉主板上集成的显示设备,有些主板需要通过CMOS设置来禁止主板上集成的显卡;然后在扩展槽上插上好的显卡即可。
  【实例4】:主板上的打印机并口损坏
  486以上的微机,打印机并口大多集成在主板上,容易发生这类故障,造成不能打印。
  故障原因:带电拔插打印机信号电缆线,最容易引起主板上并口损坏。
  处理办法:检查打印机是否支持DOS打印,在纯DOS状态下,使用DIR>PRN(只对针式打印机和部分激光、喷墨打印机有效),查看打印是否正常;查看主板说明书,通过"禁止或允许主板上并口功能"相关跳线,设置"屏蔽"主板上并口功能(或者通过CMOS设置来屏蔽),然后在ISA扩展槽中加上一块多功能卡即可。
  【实例5】:主板上软/硬盘控制器损坏
  故障原因:从486开始,大多数主板均集成了软/硬盘控制器,控制器损坏大多是带电拔插造成的。
  处理办法:针对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1)软盘控制器损坏可以更改主板上跳线或CMOS设置,加一块多功能卡即可搞定。
  (2)硬盘控制器坏假如所接硬盘小于528MB,你可以加一块多功能卡即可;假如所接硬盘大于528MB,需要更新主板BIOS,或者利用相关的软件。
  【实例6】:IDE接线错误,找不到硬盘
  一台40GB主机,在一次双硬盘对拷后,重新连接主硬盘并开机,机器提示找不到任何IDE设备,找不到硬盘也无法进入WinXP。重启进入CMOS设置程序后,发现检测不到任何IDE设备,换另外硬盘也检测不到。
  故障原因:此类故障经常发生。假如不是硬盘本身损坏,主板的IDE线接错或者IDE口损坏,可以导致此类故障。另外,挂硬盘时,如果没有及时更改跳线,也会出现类似情况。经查本例是IDE接线错误造成的,ATA/100硬盘线的Slave口接在硬盘上。

网友:
发转贴注明转贴 这几个实例也太老了吧

网友:
好好学习中`

唉.刚学修主板真是难啊.不过.不要怕.勇敢向前看.一定能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