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c61.M2主板集成显卡能显示,上显卡后内存不过(已解决)

楼主(2008-03-14):
今天收到客户一块七彩虹C.nc61.M2主板。故障现象是如果用主板集成的显卡一切OK。如果在PCI-E上插上显卡就一直C1-50循环,循环几次后可以过,但是PCI-E还是没显示,又换成集成显卡显示了。

CPU,内存,南北桥供电都正常

请问各位大哥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查哪些方面

(刚把贴子发完,就找到问题了。是北桥虚焊了。使劲把北桥压着就OK了。)

网友:
据说是供电设计不足。

网友:
在COMS里禁用集成显卡,给独显加辅助电,这个问题我在865的板子上见到过,不加辅助电,看不到开机画面,不停的跳,看到启动界面时,提示显卡电压低!

网友:
已经知道问题了。谢谢老大们!!!

回的真是快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有用的东西!真好
如果再详细点就更好

网友:
我来学习来拉我来学习来拉我来学习来拉如果再详细点就更好

网友:
学习学习,在这时学习真的很不错啊,晕,怎么回几个字还不让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