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的主板

楼主(2008-03-14):
请问下,一块MS-6714 VER:4,可以点亮,但是在开机芯片边上有二个这个的芯片,一个是NIKOS P3057LD G3935921的芯片,这个是场管吗?为什么他的G极是0V。还有一个他的G极也是V。NIKOS P3057LD G3935921这是为什么。请大家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错了。后一个是NIKOS P45NO2LD QA3A26475 他的G极也是0v .

网友:
一般能开机的话  量到的电压应该是CPU的工作电压   0V应该没影响
对比一下其他的板啦

网友:
但是用万用表量不对地啊!开机是0v。显示器是点的。晕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我想问一下LZ有没有电路常识呀,劝你还是到新手区去看看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