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012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换.

楼主(2008-03-14):
d2012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换。

网友:
D2012 BCE NPN 音频功放 60V 3A   2W 3MHZ

网友:
管类:三极管
型号:2SD2102
材料:Si-NPN
用途:.Darl./.NF.-.L.
耐压:60
电流:4
功率:25
时间:/
频率:
电阻:
压降:
恢复:
我查到的资料怎么和二楼的不太一样啊 ?

网友:
谢谢大家了.这个解决了.我拆了个旧的.这个是长城显示器上的.快恢复二极管。坏了造成显示器枕形失真。

网友:
张老师和平3楼的兄弟给的参数都不错,D2102是达林顿管,可用TIP122代,它的C极与双阻尼的中间PIN相连,作行幅调整和光栅校正.

网友:
我试过用TIP31C,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2008-09-09):
怎样才能知道d2102是否损坏?我测be之间一直有52欧的阻值,机子开不了,测电源降到20v,跳开电源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