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杂牌的主板总提示F1电池有点BIOOS该关的也都关了!

楼主(2008-03-14):
845杂牌的主板总提示F1电池有电BIOOS该关的也都关了!后来好象碰下电池底下接触电池的那两个角就不用按F1是什么原因呢!
新手学习中请高手指点下!
主板

网友:
质量差或者用久了氧化接触不良!!!!
[
]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 、跳线电压 如果不正常牵一条线到跳线处
试下!

网友:
你先恢复一下BIOS默认值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