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A2100 AMD 机器不跑码,原按北桥有效果,BGA后无效果了

楼主(2008-03-14):
SIS M760+AMD 闪龙CPU
原先按压北桥一个角能开机,后来做了北桥BGA 后 按压就没效果了,换新桥也没有效果了。

可以确定北桥有断线, 有SIS M760 的资料的朋友 ,希望能帮我。。

网友:
做桥是掉点了吧,追一下线看看

网友:
我手头上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问题也一模一样。是散热器长时间得不到清理,CPU温度过高,造成CPU座子空焊后来换座子好了,现在还在手上

网友:
有可能不是北桥  CPU的座子很容易虚焊的 我正好有这个芯片组的图纸 发给大家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我正在买754的CPU 测试卡。 不过我按压北桥出现的不开机

网友:
做桥的时候没掉点 怀疑是有断线了。因为按压桥的右下角会开机

网友:
测试卡还没有回来呢,等回来测试后才能确定。

网友:
昨天修了个T30压北桥OK的~
加焊北桥后无效,最后发现是北桥供电的电感虚焊了~

网友(2008-04-21):
换座吧,以前修过这种故障的!!!!!!!!!!!!

网友:
按桥可开机, 有时候并不是桥本身虚焊, 而是周围的电硌虚焊. 常发生在CPU座四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