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冒烟了IC烧了

楼主(2008-03-14):
刚组装台夏普液晶 用12V3A适配器连接不显示  拿万用表测量不小心短路 呲的一声冒烟了 打开一看有一8支脚IC鼓了 因表面烧焦 不知是何种型号只能看到 像是  M 标志   前边看不清后边写着602字样

网友:
注意测量技巧,你应该高兴,又长见识了

网友:
根据这个IC在什么位置,是什么作用来判断。

网友A:
换个电源也 不 贵啊, 就30块就够了 。, 修什么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作为维修人员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实在没有办法才去买整块电路来换嘛!动不动就换板没有多少赚头的!!!!!

网友:
我的感觉还是5楼说的对,如果,都靠换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就两片板子都换了得了,,哈哈!!!

网友:
其实论坛上是很多这方面的取向,到底换板还是修板,我记得“菲克斯”版主很直接了当的一句话说出了重点:要利润修板,要时间换板。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当地的收费标准较高的话,作为一个外置电源,花一个小时都没能好,就应该换板,如果作为一个内置电源,花两个小时未能修好,也该换板了,~~~~~~~
当然,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很感谢各位的回复     现在我已经解决了。上图是刚发上去的     芯片是ACT4060SH   可能是2元一块  回头买一块换上就OK了

网友:
这个是PWM IC,是12V转5V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你懂不懂,不懂的,两天都修不好的大小大把多

网友:
我觉得修好修了有经验啊!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也 不 贵啊, 就30块就够了 。, 修什么 啊

楼主烧的是板吧,不是电源,
何况维修人员提倡勤修俭用,能修好了又能长知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分享 学习了 芯片ACT4060SH   PWM IC,是12V转5V用的。

网友:
能不能在你发的那张图上,标出它的位置?那样我们也好看出来??

网友:
这个你用来换板的时候不用也没关系的,直接接一个5V给驱动板供电就可以了的,

网友:
这个是PWM IC,是12V转5V用的

网友(2008-04-13):
好多板都是这芯片烧坏而已,就是买不到芯片,不知道用什么能代换没。如果只是要输出5v电压,用7805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