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奇特的不过内存故障

楼主(2008-03-14):
一块升技SG-72主板(SIS661+964L芯片组),配的celeron 2.4G(133**)不能开机,接到后一开机就味到一股糊味,马上关机检查,发现内存插槽旁边的有两个MOS管焊过(焊得特别烂,特别是有个管子由于和主板没焊好,和主板烧在一起了,花了不少功夫才拆下),知道这块主板别人修过但没修好,把主板内存附近的地方焊得特别乱,上打阻卡检测,发现差内存供电2.5V,经检查发现一个MOS管烧烂了,换上后检查有了2.5V供电,上内存、诊断卡,清了CMOS能点亮,一保存CMOS参数,不过C1,有时到C1-01,有时又跑到C1-41,怀疑BIOS有问题刷过后,故障现象不变,反复检查内存供电,内存参考电压,内存时钟电压,SM总线电压正常,感觉内存很不稳定。第二天准备上示波检查内存时钟频率,CAS、RAS信号,以及AD线,上之前又进入CMOS把内存设置,1:1(这时内存工作在133M),原值为AUTO,为装入的CMOS默认值,开机不报警了,把系统装好一切正常,这一例故障由于BIOS设计不合理,默认的CMOS参数点不亮,导致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额。。
  这例的确蛮奇特的。。。
学到了。。
以后要多个心眼了哦、、、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是很少见的。一般不会想到这个地方去

网友:
谢谢楼主.又让我们这些新手.提供了新的帮助.......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的.今天学习了 顶上去

网友:
学到不少  以前没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
修转修机时,要仔细,学习了
:) :)

网友:
确实挺稀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