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修U盘吗?

楼主(2008-03-14):
今天有客户给个1G的坏U盘 老是提示找不到设备 用UP盘通用格式化工具也无效
难道真修不好了吗?被焊了FLASH也无效

网友:
你拆开看看是不是 那个接头有点虚焊了。要拆开U盘。

网友:
你先换个子12M的晶振,不行再加焊主控.

网友:
电压对不对    晶振是不是好的 换个试下

焊下  不然就是主控了

网友:
晶体是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补焊一下主控呢,用量产软件处理一下呢,都试试吧。

网友:
真诚感谢各位的指导,在大家的帮助下,起死回生的。真的是被焊 网络真的是好 只要能上网,什么都能解决

网友:
修就不太会,但以前我在深圳一间工厂做开发的.和PIE技术员的。哈哈,你这种情况先检查USB口.看看有没有虚焊,再检查供电情况。还不行就真的没得救了。是主心片坏。如果是邦定技术的话。那你就扔掉吧!

网友:
我好像记得是0.45-0.7V之间.但有些也到一点几伏.哎,就算同一个牌子电压也有不同的.好昏.主芯片前有个稳压三极管的.我记得好像是2.5V的.哎都忘了.没记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