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本人已学昏了(跑电路)

楼主(2008-03-14):
这段时间在学
笔记本
维修,现在在学PC板子,学基础,但是老师只能讲理论,问了些问题,把他都问昏了,去书城找相关,计算机
电路图
,跑电路此类书籍,根本没有......只能求助于此地了...谢谢大家帮帮忙啊
问题1: 主板上有电源线,信号线,零线,地线? 区别是什么?
问题2: 主板上比如CPU风扇的接口,其中有一根是接电源的,一根是接信号线的,还有一根接地的吗?但是有的主板为什么有2根都是接地的啊?
问题3: 主板跑电路只能从信号线跑吗?能从电源线跑吗?。。。。两者区别是什么啊。。。信号线难道就不带电了吗?
问题4: 如果跑电路跑到一个Q的
三极管
,是自怎么确定,基极,发射极,集电极啊?老师说用数字万能表打,通了之后两次数值,其中数值大的是发射极,数字小的是集电极,。。。但是在主板又测不准,,还需要把三极管弄下来测吗?这不是很麻烦,在实际跑电路中有必要分清三极管或
场效应管
的各个极吗?
我的问题好象多了哦,不知道大家看明白没有。。。真诚希望得到解答啊,谢谢大家
学不懂的感觉很难受....
笔记本维修

网友:
我已经了解你的苦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2%C4%EA%C0%F1%CE%EF
这里面的电路板走线图应该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不过你现在分数和经验换不够。这样吧,你按下面的帖子指导去答题,答完估计就可以下载。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8113-1-1.html

网友:
你要学活,不要学死,不要钻牛脚尖

网友:
放松点 小兄弟 慢慢来 以后你就知道你现在问的这些都不是问题 呵呵 对自己有信心 能学多少学多少 到火候到了自然就成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这论坛感觉真好,帮忙的人都挺多,以后常住这儿了,呵呵

网友:
真羡慕你有老师问,有专门的时间学习.......。理论学习和实践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又不断积累问题的过程。所以有时欲速则不达,学得太烦时,转移一下思维,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
[
]

网友:
记得我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整天搞到头昏脑涨的,后来就去买了一张空板(没有任何元件的板子),这样跑线就轻松多了,整板跑一圈,脑子里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了学起来就好了

网友:
关键在于教基础的老师对于计算机主板的实践很少,对于实际操作问题出现特别多,问了之后得到的答案基本包含:可能2字......如果真到了跑线路课程之后,怕误入其途了..以后的思维方式就要重新转变...现在心里也挺烦燥的,其实(本本波 )版主说得很有道理~~~~~曾经做其它事也曾有体会,加油学吧

网友:
楼主应该先找一些基础的书看一看

网友:
和我前几天想问的东西一样, 你要想学会跑电路,就要知道起点和终点,中间经过些什么元件.
比如从电源坐9脚到南桥, 中间要有个三脚变压器. 要想知道这些就要买些基础的书看一看.
呵呵,俺也是刚学没几天,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也请高手指点一下. 如果俺说的对请给俺加点分吧,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资料不错,对开始学习的人来说很好.谢谢!

网友:
本人正在学习中!感觉要学的太多了!很多东西要靠以后在实践中慢慢积累!

网友:
看贴也是一种享受!谢谢!!边想边学。。。。。。。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把他顶到前面去。让大家都分享下。

网友:
呵呵,我跑电路也跑昏了。只有多跑了。

网友:
l路綫路是新手的一道難題,,要多練習,,

网友:
我比较反对初学者一开始就上来跑线路。首先要搞清楚跑线路的目的——通过依据实物绘出电路图,从而进行电路分析,最终弄清电路原理。如果只画出了电路图,但不了解电路原理,那就一切等于0,这就是一些维修人员的悲哀之处。
我主张初学者一定要从已知推未知,先找一个有电路图的主板弄清电路原理,再去有比较的进行其他主板跑线路,我想这样才能举一反三,事半功倍。

网友:
楼主属于半路出家型的。。缺少必要的无线电基础

网友:
书是要看的,但实践才是能吾出道理,碰到弄不明的地方,就要打破沙锅问到底,